25L1005的程序可以用其它型号的代写了

楼主(2012-04-23):
三星MCU程序储存器25L1005需要高级编程器才行,一般维修人员没有这样昂贵的设备。刚才发现很多低端编程器可以使用的AT25F1024 可以代替25L1005的程序代写了。下面有两块芯片的PDF。

网友:
这个很正常 笔记本的BIOS 也可以用其他的型号待用 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液晶的MCU我就很少-写程序的。因为编程器不支持。我都是改用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一般200左右的编程器是支持的  没必要搞那么好的编程器啊

网友:
感覺一般搞維修的。用個兩三百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用不着什么特別的编程器呀,用三佳的就可以呀!才100元.

网友:
这个要求不太高吧?

网友:
修下驱动板成本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