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u不慎插错电源 帮助小弟指点迷精

楼主(2012-04-23):
  今天碰到一个ACER屏幕刚亮起就掉电 本想刷个bios 不小心把电源插错了  导致冒烟    小弟拆开 看电容  二极管 坏  直接换掉  可是连接上电脑  总是提示器件损坏  或者插反   不知有没有懂得修这个的大侠 指点一二  或者有280U编程器的同行朋友们   帮助小弟测下电压  小弟 无以为谢 愿同大侠学习互相交流    凡是用到小弟之处定竭尽所有力量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小弟再次拜谢

网友A:
顺着电源通路往下查啊,应该不难。

网友:
虽然我修过不少这种机器,像这种情况也没把握,不如直接买新的了.

你知道新的几多钱吗??

网友:
晕倒 买新的要好多钱  咱自己就是做这个 怎么能放弃吗   就是 有组电压不是很确定  能帮我分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着电源通路往下查啊,应该不难。

是  哦 我已经 换过电容和二极管了  摸着 有个芯片发烫  7805输入12V  输出 9.8  是不对吧   我感觉应该还是后及有问题啊   要是 强加一个12V 会不会 就能知道那个坏了 请指教

网友(点评):
7805是三端稳压,正常输出是5V,你强加12V到后面估计就全报销了,先换7805再说吧,注意引脚方向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  哦 我已经 换过电容和二极管了  摸着 有个芯片发烫  7805输入12V  输出 9.8  是不对吧   我感觉应该还 ...

这个自己搞?fbga坏一个,你有原厂固件刷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自己搞?fbga坏一个,你有原厂固件刷进去?

没有看懂不好意思  能在说一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懂不好意思  能在说一次吗

编程器里好几个芯片都有加密固件的,坏了你买一样型号的件换上也没用.

网友B:
那怎么办  这个编程器  就让我这么一插  就彻底完蛋了 吗  不能解决了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办  这个编程器  就让我这么一插  就彻底完蛋了 吗  不能解决了  吗

先换了7805再说

网友B:
34063ap1这个 八角芯片烫   不知是不是此芯片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063ap1这个 八角芯片烫   不知是不是此芯片拉低

接反电源,一般都是一烧一大片的.芯片不发热也不能说明正常.

网友:
反向二极管击穿了  我也是 这么想的不过现在 要是坏 也就 是哪个发烫的  还有 几个大芯片 别的我估计是没有问题的哦

网友D:
好强悍的楼主,干咱, 这行的,要细心啊,我也曾经闯一次祸,好在那次只烧坏个风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  哦 我已经 换过电容和二极管了  摸着 有个芯片发烫  7805输入12V  输出 9.8  是不对吧   我感觉应该还 ...

输出应该是5V啊,怎么会9.8了,是不是7805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出应该是5V啊,怎么会9.8了,是不是7805损坏了

这个 我也想过 到时候我换个看看  手里笔记本太多一直都没有时间啊   到时候不会的还要请教你  希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强悍的楼主,干咱, 这行的,要细心啊,我也曾经闯一次祸,好在那次只烧坏个风扇

别提了 太忙了 当时不注意就把 显示器的电源插进去了

网友D:
那个的插口跟显示器电源的极性正好相反,所以……首先烧坏稳压和滤波,然后楼主动过数据线的借口吗?检查下——话说我是外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哦 我已经 换过电容和二极管了  摸着 有个芯片发烫  7805输入12V  输出 9.8  是不对吧   我感觉应该还 ...

7805输出应该是5V,都9.8V了你还嫌低???换7805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个的插口跟显示器电源的极性正好相反,所以……首先烧坏稳压和滤波,然后楼主动过数据线的借口吗?检查下 ...

你好想问下和接口  有什么关系呢    在一个 现在这个东西可以开机在电脑上也可以识别的到忘解答

网友:
7805输出都有9.8V了,首先一个是搞定7805了,先换7805,换后还有问题,再查后级芯片及电路。。。。。。。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羡慕楼主,我这一天不超过2机器,要不是卖耗材早饿死了……不过我是外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问下和接口  有什么关系呢    在一个 现在这个东西可以开机在电脑上也可以识别的到忘解答

不好意思没好好看楼主在下面的帖子……话说编程器就用过一次,更别提修了。还是不误导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没好好看楼主在下面的帖子……话说编程器就用过一次,更别提修了。还是不误导你了……

晕倒我都要撞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