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苹果) K6 不加电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24):
           APPLE(苹果) K6 不加电笔记本维修一例
          机型 ;APPLE(苹果)A1278 13.3寸
      版 号;K6
      故 障;不加电
             图纸基地有,详情见-(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4503
             首先上实物图片;板型一样,只是桥型号不同,
                     (来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7858

          下面开始正文;维修记录及其与大家分享。
                     首先接上苹果原装适配器(16.5V  65W) ,电源头显示绿灯,按开关没反应, 接着拆开主板,实物图见上面,仔细检查了外观,没发现异常现象,打电感阻值PP3V3_S5_REG (L7220) 130欧姆, =PP5V_S3_REG  (L7260) 400 欧姆左右,  其他的 CPU供电电感, 芯片组供电电感阻值 都正常。
                      量待机产生的电压 (S5状态的电压)   ; 有主供电 12V  待机3.3V  另外 3.42V  0.9V ;见下图

         0.9V 正常之后会发出P0V9S5_PGOOD  信号。
         按开关 (SMC_ONOFF_L)  有高低高的跳变,但就是不加电。见下图

         接着查 EC (苹果 EC 是封装形式,内部带有程序 ,替换是需要原装拆机的EC 才行) 供电 (=PP3V3_S5_SMC)  3.3V

            P0V9S5_PGOOD 信号 通过U7840 转换成 RSMRST_PWRGD  (有3.3v) 发送给 EC 。如图

          EC 接收到 RSMRST_PWRGD,会发出一个PM_RSMRST_L (有3.3v) 给桥。
        当EC收到开关信号后发出的一个PM_PWRBTN_L 的高低高变化的方波信号,这个信号送给南桥通知南桥开机.
     随后南桥会 发出 S4  S3 ,开机后级的电压,

         实际在主板上侧到 PM_PWRBTN_L 有3.3v 的高低高的跳变,因此信号是EC 直接发往南桥的,中间没经过元器件,只可从点位图能找到 这各个点  (为“ 303” 这个点)见图  (注  U4900 为EC ,U1400 为桥)

           但实测 桥发出的 PM_SLP_S4_L   PM_SLP_S3_L  为 0V ,正常情况是为 高电平  如图

         把R7864 取掉测量依然为O V , 由此可能  单桥 (MCP89M-A01)    坏掉了。  我们接着看  PM_SLP_S4_L 信号。

       当 PM_SLP_S4_L  为高电平,Q7891才可导通, 此时P5VS3_EN_L 也就为高电平  作为待机芯片 (TPS51125 )  5 V 的开启信号。  在 待机芯片产生了3V  5V ,会发出 P5V3V3_PGOOD 信号 汇同其他电压的 PG 信号,汇总成ALL_SYS_PWRGD 信号分别输送给 EC  和 U2850 的与门芯片。 见图

        既然 已确定桥发出 PM_SLP_S4_L 信号 不为高电平,  于是 换了 单桥,清洁桥周围,上内存,  加电·······只听见 “ 珰 ”的一声响,  等了下, 屏的中间就会出现一个问号(?),没上硬盘的情况下, 属正常现象。
          至此, 此机修复完毕。  可能 对苹果的电路原理还不是很熟悉, 因此写出来的帖子 ,不是很顺畅, 只为分享。还请大家理解。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其中有错误哦
描述的不准确,P5VS3_EN_L 是低电平,不是高电平的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还没修到过苹果

网友:
楼主。苹果的电压后面老是跟一些参数。好像可以不用理解。

很好的意见, 谢谢

网友:
苹果信号的标法实在让人眼花。但在这种千奇百怪的信号里。就属苹果做的规范。从老到新。把哪个时间段该出的 电压都用名词标注。其实看习惯了也是挺好的

只是英文的缩写不太一样罢了
大同小异,只要仔细的看看电路图其实也没什么。

网友:
苹果机器还修的比较少

网友:
没发出S3,S4楼主就直接判断桥坏了?没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我今天也是遇到了这样的一块,,一模一样也是加电不开机,,,明天去修下!

网友:
LED供电有没有查过啊

网友:
真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可以啊,还带有点运气

呵呵 , 有时候 还是要果断点。

网友:
前面分析的还可以,应该是SB条件满足后才发出S3。S4,充其量是桥不良无法执行触发动作

还是只细查查的好
因此板是三桥合一的,又是 NVIDIA 的桥,所以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苹果的东西的板子就喜欢黑色的感觉不好,市场上苹果的东西配件很少有得买

苹果笔记本的部分配件还是有的, 只是较贵。

网友:
楼主也算的上是高手了,思路比较清晰,不过NV的桥,我看都应该先用风枪扫一下,不行再修,这样快些,因为80%都是虚焊导致。

网友:
楼主居然有点位图,拿出来分享下啊

网友:
呵呵, LZ 不错的, 我以前也修过这个板子, 不过没换桥,  是桥空了,   加焊就OK了

网友:
刚接了一进水苹果,愁

网友:
苹果机器我还没修过

网友:
苹果本不能看电流表

网友:
修板高手啊...

网友:
苹果也的待机电压还真多啊!!!

网友(点评):
苹果的待机 都有这几个电压,正常之后,才会产生SMC_RESET_L 高电平 发送给EC ,作为开机前的工作条件。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好修啊,上次遇到一台没修出来,哎

网友:
1304 的COMS电池在哪里啊?

网友:
那里要到那多电路图!

网友:
还有开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