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电源故障

楼主(2012-04-24):
紫:5.13V
绿:3.66V
短接绿线,通电后测得
红:5.69V
橙:2.86V
黄:10.04V
蓝:-9.24V
灰:5.68V

网友(点评):
没有带负载,,,有的长城带上负载就正常,,,

网友:
有没有带负载测?

网友A:
带个光驱或硬盘负载再试试量电压看看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个光驱或硬盘负载再试试量电压看看正常不?

现在带光驱测了,
橙:3.4V
红:5.19V
黄:11.88V
蓝:-11.09V
灰:5.18V
应该正常呀,为什么不能正常一机呢?通电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带光驱测了,
橙:3.4V
红:5.19V

紫色SB+5v电压正常吗,负载能力强吗(想办法测一下能输出多少A的电流)?

网友:
估计是带载能力低引起的。检查电解性能?鼓包、漏液?

网友:
注意,不是加个光驱就行,至少要加附件齐全的主板,而且最好是高功耗CPU或显卡

网友:
看LZ介绍的电源应该没毛病,至于主板不启动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换主板试试。

网友:
接负载不能开机,通电2秒就灭,反复自动开关.

网友:
就换个电源 测试呗  替换法 常识

网友:
用电源测试器检测下电源各电压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问题,接上负载用万用表看看那个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