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山特UPS电源不能正常开关机!

楼主(2012-04-24):
有修过这款UPS的师傅给指点一下,开始买回来的时候,长按电源键可以开关机,后来因为打雷的缘故不能开关机了,但是充放电正常,逆变也正常,就是不用的时候想关了它,关不了一拔电源就逆变开始输出!我查了板上的所有元件也没发现异常,就差电容没拆下量了!如果有修过这玩意的师傅,给看看主要查哪方面控制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是遇到一次,还是没OK

网友:
那两个339先换呀

网友:
里面的线圈哪里有卖的?通用吗

网友(点评):
量下铜线的横截面直径然后到机电城里的铜线经销商那里买就行

网友A:
那个继电器检查了没有?会不会触点黏住了?

网友:
检查继电器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继电器检查了没有?会不会触点黏住了?

我直接通电有吸合声

网友(2012-09-04):
我也有一个雷打的

网友:
如果有图纸可能好搞一点

网友(2012-10-11):
我这里大把的三特,都报废了

网友:
进来啊学习下  大家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