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雷劈

楼主(2012-04-24):
兄弟的传真机被雷劈了,测出是保险坏,整流桥穿 了,电容爆了,请问高手,传真要的整流桥跟跟台式机电源上的整流桥代用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代换的,理论上讲,都是将220v的交流电变成约300v的脉动直流电,楼主再查查,确认一下

网友:
这种带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代换的,理论上讲,都是将220v的交流电变成约300v的脉动直流电,楼主再查查,确认一下

谢谢了,我问了很多同行他们都说可以代用,因为整流桥 的要求不 高,但又怕代用了出问题,所以找论坛求助

网友B:
...
查查,是不是后边是300V大电容不就行了,唉,再说了,雷打坏了,你换上试试,还能坏到哪里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查查,是不是后边是300V大电容不就行了,唉,再说了,雷打坏了,你换上试试,还能坏到哪里去呢?

关键后面是400V大电容 ,如果是300V我也不纠结了

网友:
400V大电容也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