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AMD主板型号忘记了IDE硬盘装系统死机SATA硬盘没问题

楼主(2012-04-24):
主板维修:翔升AMD主板型号忘记了IDE硬盘装系统死机SATA硬盘没问题
问题就是主题 来个图吧  测试了4分小时多 IDE线 内存 CPU 硬盘 显卡 都换了  用SATA的硬盘就可以
到这里就卡住

网友:
第一先刷BIOS第二用SATA硬盘第三换南桥自己选

网友:
你就安装一个纯净版的系统,什么驱动也不要安装

网友:
拿到别的板子上做好系统,再挂到你这块板上进系统行吗???进去再打好驱动一样用

网友:
我们上回也是遇到过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系统盘都换了好多个的   都是GHOST能完成  进行文件解压的时候就卡死  大师们指点

网友:
硬盘模式设置好没

网友:
用sata盘做好系统。装好驱动,然后刻到并口盘上.看看怎么样?

网友:
在BIOS里把硬盘模式改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刷个新的试试!

网友:
bios不良的可能性很小,强烈建议检查下bios中的IDE硬盘模式

网友(点评):
谢谢今天晚上回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除一下CMOS 可以吗么?

看你的情况,清BIOS应没用。你就找一下啊。把硬盘模改万ATA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
我也是有一块双敏的板子,装上硬盘就死机,硬盘没有问题,不装一点事没有,装上硬盘跑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