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24):
映泰主板维修一例
今天接到映泰880主板一块,还没有过保,但是朋友说因为距离太远不想去质保了,所以让我给他修修,接到主板插上电源,短接开机键发现不开机,量测侍机电路正常,待机电压也正常,于是有镊 子强行加电,结果还是不开机,我想肯定是短路了,于是去掉了CPU12V供电,结果能开机了,以此看来肯定是CPU供电短了,用万用表测对地阻值只有50,最后去掉了四相供电的一个上管,再量测对地阻值为451,不短了,上电源,加电能开机,顺利跑码,亮机,交给朋友,可是过了 一天朋友打电话说,电脑又出毛病了,我再次接过机器,发现故障和上次一样,换过的场管又烧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难到是CPU短路了?请各位大侠解释一下

想这种情况。 你最好把那一组供电的 上下管都换掉。

网友:
你可以打下上管G级波形,看下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正弦波,这样可以判断是不是控制IC 有问题

网友:
你就把短路的那组上管和下管一起去掉,不上加上,应该可以,我上次也修过一块板是这样情况,刚开始只拆了上管还是下管了,第二天早上人家又说不行了,后面把损坏的那组上下管一起拆掉不要了。

网友:
可能FB也有问题 可以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