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VX600X笔记本 键盘与局域网无线网卡冲突

楼主(2012-04-24):
前两天接一台V星VX600X笔记本,客户反映是键盘乱码,经过检查确实发现当按下 A S附近的键时屏幕会出现如下【图1】情况,也没过多考虑就直接给客户报价换键盘,第二天键盘发回来,换上后傻眼,还是同样情况,再发货从新换一个还是老样子,这时怀疑是硬件的问题,经过两天琢磨发现,发现只有一开内置局域网无线网卡(局域网开启关闭快捷键【图2】),就会出现乱码,不开一切正常 网卡已换过几个,网卡问题以排除,不安装网卡问题也是一样,只要已开启及按局域网开启关闭快捷键【图2】问题就出现 ,还有也换过外置USB局域网无线网卡,问题依旧。现迷茫中,希望高手出现指点,,,,,(考虑过刷bios,但考虑风险,所以还是先最好在基地请教一下学哥学姐们。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分享一下,或者指点一下思路)

【图1】

【图2】

【图3】

网友:
高手呢??在线等,,,,,,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是后来客户赶着出差,就没修,好像后来是外接了个键盘用

网友:
估计是EC的问题,经常遇到键盘没用的情况,查EC相关电路。。。。。

网友:
是EC还是南桥

网友:
拆开看过有进液吗

网友:
我也真想知道答案啊,我只能猜是EC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一用网卡就那样的话,我建议该一个网卡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要查下电路分析下  如果线路没有问题  就查EC了

网友:
系统有没有试过啊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或BIOS里有没有分配中断号之类的地方,改改看

网友:
先装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图1 红圈里的是你按AS键跳出来的,还是按局域网开启关闭快捷键跳出来的?应先装一下系统,用KeyboardTest.exe 测一下,是按键动作,还是乱码现象,若是乱码的话估计是EC的问题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对问题的关注,然后再对回答问题的师哥师姐们说声,对不起,由于最近店里比较忙,事情比较多,所以没有及时说一下这个本现在的具体情况,
此本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引起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进水腐蚀问题,把IO去掉,用洗板水清洗后问题解决。  因为进水面积比较小,再加上进水时间久,所以没有及时发现,因为当时没截图,所以不能让大家看看了,进水位置在IO下边附近

网友:
楼主厉害啊

你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厉害 技术我想不是吧 因为LZ没有搞定

网友:
方宓桀 为啥反对我,请你仔细看看14楼好不好啊,楼主修好了啊,气死我啦,大家给评评理啊,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