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开机电流到0.9A左右屏幕无反应求助

楼主(2012-04-24):
一开始客户用的好好的 就是有时候会死机 强制关机以后 就变成 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  我用稳压源看了一下 电流跳变3次后开机正常进系统都没问题  开机 屏幕不亮的时候电流跳变2次到0.9 不动了 在这期间有两次能点亮但快要进桌面的时候很慢然后蓝屏  内存换过的  cpu也换的 北桥用莫感觉有点烫的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给个思路 小弟不盛感激

网友:
压桥试试,   可能是什么地方虚焊了。。。

网友:
查查电路图 量量电压桥发烫可能是哪里少电压

网友:
诊断卡跑多少呢啊

网友(2012-05-25):
明显是桥吗、、、是不是集显的。加焊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