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LA-4103P电源有时不识别

楼主(2012-04-24):
最近遇到这样的机器,问题是有时候电源无法识别,电源已经排除是好的,用电池能开机,就是电源插上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不亮,也无法充电,有时候它又能亮,亮了可以正常使用,但当你拔掉电源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依然亮着,在系统里面看电池还在充电,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看看, 供电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用电池开机可以正常用,用AC电源开不了机,有19V进去,有 3.3V和5V待机,待机电流是0.017A,接电源和电池的时候充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充不了电.

网友:
换了EC (ENE KB926QF和BQ24704)电源接口边的指示灯也不亮.希望有这经验的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下电源充电芯片 可能是这个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