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C10开机电流到0.31

楼主(2012-04-24):
  开机之后电流到0.31不动了,好像U没读,打了BIOS开机之后波都没(好板开机有波),电压又都正常,求高手指点,我在线等,急。。。。。

网友:
主板都没过,   裸板看看, 电流跑多少。。。

网友A:
cpu沒有過,查供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沒有過,查供電

查了,没发现问题啊,没图纸,没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没发现问题啊,没图纸,没点位图。

繼續檢查供電

网友:
电压不正常吧。工作条件没满足,查清楚,

显卡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明显的还有电压没起来,电流这么低,好好查查.....

网友:
电压都正常了,别误导我,CPU读完后电流才到0.36,没修过别乱嚷嚷,期待高手。

网友:
楼主呀 最后弄好了没有呀  我急呀  正好手头这台跟你故障一样呀   给点意见呀

网友:
问题中集中于桥或CPU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