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CQ40加电开机后,CAPSLOCK灯有规律的间隔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2-04-24):
具体现象是开机后,电流上跳到1.15A,然后跌落到10.8A,之后就伴随灯闪,电流下落到0.74A,但瞬间又恢复到1.08A。只要不断电,如此往复。
刚才在网上查了,这台机器很多人都遇到此问题。灯闪一下,一般是CPU的问题,原来是QL65的CPU,更换QL64的CPU后,现象不变。怀疑自己的CPU有问题,新购全新QL-67CPU一样现象。
更换北桥,故障不变。更换CPU座,故障不变。
说明HP CQ40的机器可以使用RM70的CPU。主板型号LA-4111P REV1.0版。
cpu
小小学徒工
打A_RST是否是高低跳变,如果是干南桥,如果不是干北桥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现象 好多地方都可以引起 我换过北桥好的 还有刷BIOS好的 还有换原装电源好的 还有加焊内存槽好的 还有换CPU好的 反正比较麻烦 你再查查吧

网友:
刷bios!差不多

网友:
你弄得也太复杂了吧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这机器只要出问题都会闪灯,比如内存不过也会闪的..先把简单的换换.如CPU,内存.等..不行加热下显卡,北桥两处..问题一般都出在CPU和北桥显卡上面..

网友:
楼主够狠 连座子都换了 这个机器 最常见的就是CPU问题 那个灯闪就是CPU没有过 CPU相关电路或者CPU 你搞的太多了 不晓得哪里来事了 商量换板吧

网友:
CQ40 的最好用QL65
QL64 不显的 我试过

网友:
CQ40我用过QL64的,难道这次不行吗?因为已经遇到好几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机子就是个悲剧 CPU 桥 显卡 都容易 出问题

网友:
刷bios! 应该能好。

网友:
现在我这儿有两台这个机器,都是一样问题。一台还没有操作。先刷一下BIOS,有结果上报。

网友:
目前怎么样了。
那个信号电压不正常那个大写的灯都会闪的。

网友:
这个机器没遇到过,没有发言权,只为挣分升级
反对楼主:
5.0
易淑伟
反对楼主:

网友:
从基地下了一个LA-4111P AMD集显的BIOS,可上去后,0.58A掉电。继续寻找中。

网友:
LS正解。一闪一闪是不读BiOS 。各种情况都有,不能一概而论
同意楼主:
3.0
贰修哥
同意楼主:

网友:
不应该是不读BIOS,不识别CPU是对的。BIOS已经升过级了,但怀疑我的CPU有问题,新订了一块CPU。如果换过CPU还不行,再查信号。
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多,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0339
,但很多都没有结果。

网友:
这是北桥在不断的复位CPU 要么北桥坏 要么CPU坏
同意楼主:
2.5
xujia201088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08):
湘西之都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4-26):
我遇到灯闪三下, 都搞了 没搞定 也是AMD的

网友:
bga 有显卡先来显卡,么有的就北桥,
这几一直都是修这个问题来的,,别还真没遇到坏的,,

网友:
    只有三种可能,北桥,CPU,bios
   这机器还没出国其他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都是CPU的座子虚焊  做BGA的时候千万不要动

网友:
经典的机器,楼主2个经典都排除了,不防刷个BIOS

网友:
先加焊。不行刷。再不行换

网友:
这种现象要如何解决啊 ?我也有台这现象的

网友:
这种机器遇到几个了,这回小心了,拆开先什么不动,换了个CPU,故障一样,不过跳了5,6下后,居然电流上去不跳了,初步判断是CPU座不良,换回原来CPU,好了。冷了一会机再通电,还是一样故障,跳几下能正常,更换CPU座,故障解决。

网友:
你这个现象是在反复重启哈!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