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品牌机和笔记本隐藏分区的方法

楼主(2012-04-24):
1. 删除普通隐藏恢复分区:磁盘管理,在硬盘分区示意图中选中隐藏分区,点击右键选择“删除磁盘分区”即可。
2.删除联想笔记本的LEOS:新一代的联想笔记本采用了被称为“LEOS”的一键恢复技术对硬盘数据进行备份,恢复,这个功能的实现是通过集成在BIOS中的一个程序和WINGDOWS下的一个接口软件相互配合实现的,即在硬盘上建立一个非隐含分区,进行主分区的备份,(也就是通常说的C盘),以便于文件系统破坏时一键恢复,普通的操作无法对C盘前的区域进行修改(大约为5G)要删除它,其实也不困难,先重启电脑,在出现LENOVO界面进按键盘右上角的“恢复/自定义”键,就会出现一键恢复的简洁界面,这里只有二个选项,一个是系统恢复,另一个是软件和驱动恢复,这时按“Shift+B”,输入密码“Lenovo”就会出现一键恢复的标准界面,在此界面选择卸载备份。如果以上方法无法解决,则可以使用启动光盘到DOS下,运行LEOS管理软件。键入LEOSTOOL/DB,把备份功能关掉,然后键入“LEOSTOOL/DLEOS”就能把联想备份系统删掉。
3.删除ThinkPad的HPA:目前笔记本的HPA大都是采用Phoenix First-EareRecover软件建立的,自然用软件的组件来删除,对于ThinkPad系列笔记本,第一张恢复光盘的Recovery目录下就有这个组件—Fwdelete,要想删除HPA,必须先在BIOS里进行设置,进入Thinkpad笔记本的BIOS,依次选择“Security—Predesktop Area”将“Access IBM PredesktopArea”设为“Disable”.然后用光盘引导到DOS,在DOS界面输入“Fwdelete drv=0all”并回车,就可以将顽固的HPA删除,重新分区后你就可以使用全部的硬盘空间了。
4.删除联想笔记本的HPA:有些联想笔记本的则需要采用联想的隐藏分区卸载工具Hddfunc/HPATool卸载,Hddfunc使用比较简单,用光盘引导到DOS模式,然后在DOS下运行“Hddfunc/d”命令就可以将隐藏的硬盘备份数据卸载,对于Hddfunc删除不了的HPA分区来说,就需要用到HPATool了,在DOS下键入“HPATool/clr”,就能将所能的模块记录全部清除。
5.删除同方笔记本的HPA:同方的笔记本是通过一款名为(急救中心)的软件来建立系统HPA恢复分区,通常占用系统8GB-10GB,的硬盘空间,对于同方笔记本可在卸载(急救中心)软件后,利用UlockHPA将隐藏的HPA分区删除,方法是将系统用光盘引导到DOS模式,然后在DOS模式下运行“UlockHPA-d”,命令就可以将隐藏的硬盘备份数据区删除,然后重启电脑,利用PQMagi的分区软件即可使用被隐藏的分区了。(提示,当系统中USB接口插入了闪存或USB移动硬盘时,软件会失效,所以此项操作不能使用闪存引导系统)。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成都电脑维修培训
6.通用HPA删除方法:HPA可以用MHDD硬盘工具的nh-pa命令删除,如果你的本本用前面的方法不能够删除HPA,你就可以试试MHDD的nhpa命令了,方法也很简单,只要运行MHDD,在主界面按“Shift+F3”选择硬盘,会出面硬盘列表,选择好硬盘(通常情况硬盘是主IDE通道的第一个IDE设备,选“1”即可),再输入“nhpa”,按“Y”即可。
删除系统自带的恢复分区,无论是隐藏的还是HPA保护分区都有一定的危险性,可能会破坏系统数据,建议操作者在操作前事先做好备份工作,删除系统分区后,还要用PQMagic等工具新建军分区后才能使用删除出来的隐藏分区。
       通常帮别人删除隐藏分区的方法是:在dos状态下进入PQ分区魔术师(现在基本的光盘上都有这个吧?有时叫PM同个软件来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马上可以看到隐藏分区了,把这个隐藏分区删除了,转移到C盘,增加了C盘的容量。

网友:
进PE里面应该都可以删的

网友:
有这么麻烦吗,简简单点的有吗

网友:
貌似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用这个diskgenius工具。系统光盘有,通杀

网友:
看不懂啊 为什么要删除隐藏分区

网友:
有的个别隐藏分区需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