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笔记本电脑不能正常关机问题

楼主(2012-04-24):
笔记本电脑无法关机,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很多,解决方法有以下八种:
  1. 电脑硬件的原因造成的。
  主板BIOS不能很好支持ACPI,建议升级主板的BIOS,一般就可以解决。
  2. 电脑软件的原因造成的。
检查Bootlog.txt文件。下面所列出的记录都可能造成电脑关机失败,可以根据自己电脑中启动盘根目录下的Bootlog.txt中所显示的情况,找出原因:
  Terminate=Unload Network 不能加载网络驱动程序冲突
  Terminate=RIT 声卡或某些旧的鼠标驱动程序和计时器有关的问题
  Terminate=WIN32 某些32位应用程序锁定了系统线程
  Terminate=Query Drivers 驱动程序有问题
  Terminate=Reset Display 显卡设置或显示卡驱动程序有问题
  3. 检查【高级电源管理(APM)】
  打开【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系统】,再点【设备管理器】。展开【系统设备】|【高级电源管理】,单击【设置】选项,去掉【强制使用APM方式】前的对号。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如能正常关机,则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APM,应关闭高级电源管理功能。
  4. 禁用快速关机
  点【开始】|【运行】菜单,在命令框里输入“msconfig”后点击【确定】,这时候就出现【系统配置实用程序】窗口。点击【常规】页面,再点击【高级】选项,在此时出现的【高级疑难解答设置】窗口中,将【禁用快速关机】前面的选择框选中就可以了。如果计算机正常关机,则说明快速关机这一项有问题。
  5. 检查是不是关机的时候已经把应用程序全部关闭了。
  如果没有关闭,可以关闭全部应用程序。因为有些应用软件可能没有正常关闭,而系统也不能正常结束该应用程序,从而导致出现故障。
  6. 使用IE浏览器时占用大量资源。
  在您使用IE 5或更高版本上网时要注意,它们在退出后仍然占用大量的系统资源,通常使系统的可用资源不足80%,在这之后运行其他软件就很容易出错,很可能导致系统无法软关机。
  7. 一些软件在结束时,可能会因为所做的某些操作对系统数据或文件产生影响而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关机。
  这种情况区别于软件的设计不良,这可能是系统自身对自己的保护不利,有时也与多任务有关。虽然Windows XP具有多任务的特性,但一些大的软件在多任务同时执行时很容易引起故障,如非法操作、蓝屏故障和死机等。这种情况造成的无法关机的问题通常在下次开机时就不出现了。
  8. 一些程序的BUG或一些16位软件也有可能破坏内存中的系统数据或文件。
  驻留内存的软件也容易引起冲突,从而导致系统关机异常。找出具有这样问题的软件也不是很容易,选择"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系统信息",打开"Microsoft系统信息"对话框,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成都电脑维修培训选择"工具"*"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可以设置允许或禁止"启动"中的多个驻留Windows XP的程序。其他有问题的应用软件就只能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去寻找它们的弊端,以便及时避免错误发生。

网友:
一般软件问题原因较大,重做系统最简单了,如果做了系统还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一般系统问题的多吧

网友:
我所遇到的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重装系统

网友:
好东西  都要共享出来的

网友:
记得自己封装系统前把设备管理器里的电池给卸载掉了,结果。。。想知道的自己卸载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问题,我今天刚修理一台,是IO问题

网友(2012-07-11):
遇到一台特备难搞的DELL1510   软关机自动重启   查到最后  网卡问题 把网卡换了就好了

网友(2014-05-01):
华硕的本f8s。我今天接一笔记本,显卡问题。焊了显卡后开机,软关机非常慢。5分钟以上。无法硬关机。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