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电子元件的认识。

楼主(2012-04-24):
        电子元件
一. 一.    电阻
A. 单位:欧姆    符号: Ω    表示符号:“R”  KΩ,MΩ
电路图:                    作用:限流 分压
单位换算: KΩ=1000Ω     MΩ=10000Ω
B.       色环电阻: (一般为4色环)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黑    特殊: 金   银
1   2   3   4   5   6   7   8   9   0           0.1   0.01
例如:
     棕  黑  红  金
     1   0   2
            10×100       注:100表示10的2次方

二.    二. 电容
表示符号: C
1.     a. 电解电容
a.     b.有正负极.
b.     c.外观:一般为圆柱形.
c.     d.主要参数:1.耐压值2.容量
d.     e.识别正负极:有一竖线为负极,另一边为正极.正负极接反会爆。
e.     f.单位:法拉  F  μF  F=10×一百万    代表10的6次方
f.     g.坏的特点:容量变小, 爆浆或漏液 。
g.       代换:耐压值必须高于被换电容的耐压值,容量只要基本接近就可。
2.     2.瓷片电容
a.     a.无正负极, 表示:NF  纳法
b.     b.坏的特点:无容量或容量变小
c.     c.电路图:
3.       铁片电容
坏的特点:击穿, 短路, 漏电。
4.       钽粉电容
a. 有极性   容量直接表明
b. 有一竖线表示正极.
c.  坏的特点: 击穿  漏电
  5.  固态电容
          有正负级  作用: 滤波 耦合 抗干扰。  特点:隔直流通交流。

. 电感

a.       表示符号: L
b.       单位:亨利, H   作用:储能,滤波
c.       特性:通低频,阻高频。 通直流,阻交流。
d.       电路符号:
e.       用途:做保险   滤波用储能   耦合用。
f.        测量:用万能表至于2极管挡是相通的,就是好的电感。
. 二极管
g.       表示符号: “D”有正负极,单向通电
h.       用途:整流. 检波。
i.        坏的特点: 击穿, 组织为零, 软击穿:正反测都有阻值。
j.        测量: 红表笔接正极,黑表笔接负极。
. 三极管
a.表示符号: Q
   b.按极性分: NPN    PNP   b 基极  c 集电极 e 发射极
c.按材料分: 硅  锗
d.用途: 放大 开关
e.NPN与PNP的区别:
       极性不同,电流方向也不同。
       工作条件也不同
    f.  测量:
       NPN:任意假设一脚是B极,将万用表调到通断档(有二极管标志,能鸣响),红表笔接B极,黑表笔分别另两脚,能测通示值400-700时则所假设的B极正确,且此三极管是NPN的,反之,黑表接B极能通则是PNP管
. 场效应管
     a. 表示符号:Q  有极性  简称 MOS管
     b. 特性:充放电特性
     c. 开关作用,调节电压。
     d. 类别: N沟道 和 P沟道    G 栅极   D 漏极   S 源极
                工作条件:    V G≥V DS
     e. 测量:  G极与D极和S极无论怎样测量都是不通的。。用指针万用表打到X10K档或X1K档可以触发场效应管,让它工作。方法是:黑表笔接G极,红表笔接S极,然后红表笔不动,黑表笔接D极,你会发现场效应管开通了,就是有很小的阻值了,说明管子在正常工作了。。然后黑表笔接S极,红表笔接G极,再次用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你会发现场效应管关断了(不工作了)。  也就是G极控制D极与S极的导通与关断。给G极加正电压,DS开通,加反电压是关断。
你说S极与D极有阻值。那是因为这D极和S极上加了一个二极管,所以会有一个二极管特性。
有些场效应管没有加二极管,所以S极与D极没有二极管特性。无穷大是正常的。
如果加了二极管的 你量不出有二极管特性,那么这个场效应管坏了。

七.晶振
a. 用“X或Y”表示    单位:Hz
  b.常用“KHz”“MHz”
   c.用途:主要产生频率,使数字电路中多个设备运作协调一致。

                                                     新手。原谅

网友:
基础很重要,对我这样的菜鸟还是从零做起
谢谢

网友:
新手就是从简单符号开始,慢慢熟悉元件特性,然后逐步进入理论与实践。

网友:
修笔记本最重要还是场管。。。要全面掌握MOS管的使用

网友(2014-02-19):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啊

网友:
对于我们这新手来说一定要记住这些基础!

网友:
基础很重要,然后逐步进入理论与实践。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4-03-27):
也不全呀,主要是主板上面的一些元件和插图,没图片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元件。。。

网友:
视乎所有的教程都是这个样子。。估计再加深点。。比如复合型的场管,或者三端稳压器、运放、门电路、、、

网友:
现在还是对三极管和场管头大

网友: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