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CPU,风扇转一下点不亮

楼主(2012-04-24):
机子前阵开机就有小小问题,有时需要把电脑的电源插坐拨下来,再插上去,才可以开机,
但是最近问题越来越来重,开头按一下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点不亮,再继续按开机关已经什么反应都没有了,隔一段时间再按,风扇又转一下就停了。
要一直按住开机键,然后松小小,再按一下就可以开机(有时这样五六分钟就可以开机,有时需20分钟也开不了机),一旦开机了,只要你不把电源的电断掉,可以正常开关机。
电源是正常的,换去其它机可以正常使用,我把全部硬件都拆了,并把灰清理了一遍,只装 主板+CPU+CPU风扇,发现装上CPU的时候,就会出现上述问题,但是不装CPU(CPU风扇还是有装上),就按一下开机键就可以正常点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怎么搞啊

网友:
怎么没人的啊,

网友:
图片也没有,而且问题将的不详细,无从下手啊! 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
把pwr  sw线拔了,直接用镊子开,装上u试试。。

网友:
还是先换一个电源试试再说吧。

网友:
但是不装CPU(CPU风扇还是有装上),就按一下开机键就可以正常点亮......

没有CPU可以点亮吗——我糊涂了

网友:
稀里糊涂

网友:
看你的电脑是什么芯片组和处理器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呗,有测试cpu么

网友:
楼主搞晕了吗

网友:
恢复一下bios 换条内存看看我以前P43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是内存兼容性问题

网友:
主板元器件老化 造成上U   软短路

网友A(2017-02-18):
我有点搞不明白,不装CPU能开机,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搞不明白,不装CPU能开机,觉得不可思议

估计是楼主手误写错了吧,没有cpu是绝对不会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楼主手误写错了吧,没有cpu是绝对不会工作的

谢谢;给了我一个准确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给了我一个准确的答案

这个是最基本的理论了,没有cpu肯定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