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37的PGOOD1、2没有是为什么?

楼主(2012-04-24):
请问下哪位大虾可以教一下我,E43L的机子,下面这个PGOOD1,2没有,但所有电压都正常是为什么,35V都出来了

芯片确定是好的,换过了的,PGOOD1,2,分别为POK1、2,两个相通,产生HWPG,经查没有短路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后面的东西把他给拉低了    其他的HWPG都出来了吗

网友:
PGOOD要产生高电压是需要上拉电压的,芯片本身的PGOOD不产生电压的

网友:
没上电的时候是没有电压的,上电后由3VS提供上啦

网友:
不掉电吗???????

网友:
割线法,来判断是哪里拉低了

网友:
电压从0.01上到0.03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个有5V 有POK2 ,没3.3,没POK1,迷茫中

网友:
我现在预见到 也是这样 现象。。

网友:
是由拉低了,可以一个一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