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t 双Ati显卡去独显可以用吗?

楼主(2012-04-24):
m51t 双Ati显卡去独显可以用吗?
独立的也是焊在板上的。有没有试过。以前遇到双显去独立的可以用。不过就是焊板上的。不知道这个种可以去吗。

网友:
华硕F8TR双显卡 CF交火 是集显负责输出的、拆过独显 没事 。要看板的设计拉、

网友:
东芝M300,看图纸是双显卡,可是拆了独立显卡打LVDS阻值都断线,说明不可以拆掉独立显卡板。

网友:
谢谢!我现在就拆芯片试试。五分钟后回来。

网友:
拆了。LVDS为断线。不能拆。

网友:
有些机器BIOS设置了 不能拆了 上次拆了个山寨的富士通  拆了9800 还能用集显

网友:
M51T拆了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