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海尔T68笔记本(与明基R45主板通用,华硕代工主板)

楼主(2012-04-24):
接到这台机器时,一看就是二修机了,当时客户送来时,开关面板都没有,害我修好后找开关面板找了2天(因为当时送来时真的没注意看,疏忽了)。(倒叙,哈哈)       根据客户描述得知,之前这台笔记本在其他同行那里换过电源接口,但没过多久就又出现了不开机的现象,又送到换接口的地方去维修,结果维修了好几天没有修出来,后来通过朋友再送到我这,通常这样的主板是很难修的,毕竟之前同行该动的地方都动到了,很有可能小问题都搞成大问题了,所以从这里开始,我要倒序(此倒序非彼倒叙,废话真多,哈哈)维修。
       目测主板不缺件,外观良好,有好几处被维修过,大致测量主板各个小电容,看有无短路之处,无。通电,待机电流出现以下就没了(此主板有华硕代工生产,实际很多华硕待机都没有电流),测19V已经过保护隔离电路,到TPS51020系统待机芯片,测51020待机条件缺VSUSUON信号,那么就沿着VSUSON信号查,查到EC未发出此信号,看EC已经被焊接过,查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由于待机3V、5V没出,故南桥还未工作,所以像什么PM_RSMRST等一些信号都没有出,所以还是要查EC工作条件。虽然EC被焊过,但不知道有没有换,索性换掉,但换后情况还是一样,测BIOS芯片的PIN,未发现异常,考虑到BIOS参与触发工作,还是觉得把BIOS重新刷一遍,但结果还是不开机。此时忽略了一个细节,就是AC_IN_OC#,从点位图上看此信号为低电平,但实际测下来是高电平,问题找到了,想要低电平还不容易嘛,直接将它对地就是了(这里偷了个懒),哈哈。线飞好,通电,3V、5V出来喽,触发开关,电流上去一切正常,亮机!
      总结:由于AC_IN_OC这路信号忽略了,走了弯路,所以以后维修还得多用心啊,虽然整个维修过程看似很顺利,但其实维修时间却用了不少,很多细节就不多说了。

网友:
楼主 很细心  对时序很熟呀  受教了.

网友:
AC_IN_OC#这是什么信号?可以直接接地那?

网友:
AC_IN_OC#
到IO的吧 是不是发出的信号的 NPN管挂了?

网友:
AC_IN_OC# 适配器检测信号。这个信号是ec发的。硬件无故障应该先刷bios

网友:
只知道纬创的AC_IN是低电平的。。这个不正常触发EC是不工作的!!

网友:
  我现在手里就是一台客户的修好了的T68  不过是显卡问题正在测试

网友:
这个信号直接拉到地后应该验证一下充放电功能,防止返修

网友:
这样还能充电吗。。。。有点悬。。。

网友:
为啥不找到具体的问题 而是直接飞线呢

网友:
楼主看来很厉害啊

网友:
还有这修法,以前不敢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