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华硕上网本不能引导安装系统(难得一遇的问题,很有意思。)

楼主(2012-04-24):
当接到这台电脑的时候,开机后左上角光标一直闪不进系统,第一感觉是系统的引导有问题,只要安装个系统就好了,但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装系统无效(此时已经将客户的硬盘拿拆下来,通过外挂硬盘分区并copy ghost image to hard disk),后来还怀疑分区时的引导没做好,经反复验证后确认无误,于是将客户的硬盘放到其他电脑上安装,安装过程一切正常,也就说明硬盘没有问题,可以正常引导,之后又换其他硬盘到客户电脑上,BIOS里面也能认硬盘,恢复过BIOS出厂设置,换了N个U盘也无法引导,外接光驱也无法引导,换内存也是一样,总之就是不引导,奇怪了吧,呵呵!!      从这里开始已经不能用简单的思维去解决问题了,拆机,刷BIOS,无效;查SATA硬盘工作条件,硬盘工作电压5V,有;4路信号对地阻止正常,4个耦合电容换之,无效;后来想USB也不引导,又查USB接口的供电、信号及信号对地阻值都正常,奇了。。。直杀南桥,换之,毛宁说涛声依旧,无语了,没招了。
      真的百年一遇,杯具了。后来突然想起INTEL芯片组白皮书,其中有介绍关于系统引导的内容,有这么一段话,BIOS将硬盘的MBR信息读到特定内存地址后,再从内存中读取引导信息进行引导,这里有了启发----特定内存,想要MBR信息进内存是吧,呵呵,思路就来了,那不是要经过北桥才能进内存么,决定换北桥,换好后裸板上硬盘,开机,引导了,哈哈。从更换北桥修复的情况来看,此为北桥异常导致读入内存的MBR信息有误,故内存无法寄存MBR信息,所以导致无法引导。
     此时修复,这样的故障目前同行遇到的不多,有遇到的估计也没解决。很多都想,机器都亮的,搞北桥干嘛,那你就错了哦!!

网友(2012-05-27):
说什么也的顶一个

网友:
上网本都有这个通病了,你怎么绕了这么多弯路呀

网友:
遇见过内存问题,北桥的还没碰到

网友:
K A O ,今天碰到一AMD 芯片组 的,跟你的这个一个情况。不过还没修

网友:
看了你的经验才明白有时候看起来是装个系统其实这里面太深了 我曾经遇到个IBM的我们4个人都没有装上系统 现在看来也许就是你说的这样了  所以说你是一个高手

网友:
厉害,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不敢万一不不亮了怎么办,恢复不了原来状态怎么办。

网友:
这是要点知识面哟,分析方法值的学习

网友:
楼主这个修的太牛了,一般都是刷BIOS 换南桥,楼主居然通过对白皮书的理解去换了北桥,小弟佩服

网友:
昏倒,内存都测试过了,引导还和北桥有什么关系

网友:
能亮的基本上是。。不敢随便搞的。。

网友:
厉害,原因原理都很清晰,不赞真的不行。。。
不过真的很少遇到主板不引导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8715-1-1.html

我10年就修过同样的问题,不过是T60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