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明基S32进水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2-04-24):
       拿到手目测是进水主板,待机3、5V全有,待机电流有些偏高,也就是说后级有轻微短路,查到读卡器控制芯片外围电路中有一个滤波电容击穿,以及EC有轻微短路,这2者换之,换后待机正常,不能触发,开关按键上有3.3V触发信号,EC待机条件满足,最基本供电、时钟、复位都有,EC输出PWR_BTN经过D27二极管两端电压正常,但触发开关无跳变,那么问题可以确定问题还处在EC部分,量宽8脚BIOS芯片的PIN1、PIN2、PIN3、PIN5等脚上电压,发现有的PIN上根本没电压或电压偏低,这里的BIOS是和EC协同参与触发的,既然EC已经换了,那么就可以考虑BIOS程序问题了,但回头想由于主板是进水短路造成,会不会是BIOS芯片OVER了呢,索性把BIOS芯片换掉,重新刷入新的BIOS程序,焊好BIOS芯片,通电,量BIOS上PIN,奇迹出现了,脚上的信号电压出来了,而且无上下浮动,确认无误,按开关触发上电,只见电流噌噌的往上跑,外接显示器亮机,维修完毕。

网友:
有前途,和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