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42s换灯管郁闷记

楼主(2012-04-24):
昨天接修一台LG1942s,拆开检测是灯管问题,小心的弄了一下午,用买来的19灯管,换了6根,都是一闪就灭,不行了,都换,还是一闪就灭,没有办法了,别处找了坏屏上拆下来的灯管,好用,买得配件质量真的差吗?我换过22的,也没有这样的问题,郁闷

网友:
LG的对灯管要求较高

网友:
灯管我们这边都不换的太麻烦了

网友:
LG的这个机器应该是富士康代工的,
富士康做的板子保护电路太灵敏了,对灯管要求非常高,有一点漏电,静电类情况电路就会保护的.

网友:
lg的灯管还没有换过,看了以后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怎么会这样啊 !新灯管也有问题 真郁闷啦

网友:
有这回事呀  看来还的小心点啊

网友A:
比我前几天的好多了,拿来测灯管坏了,报价换,换完没换好,继续换,好了测机,显示器驱动板又挂了,只能改个通用板了,改了板好,测发现声音很大,貌似灯管出来的,以为灯管没换好,拆开单测灯管发现没声音,继续换吧,最后装的时候不小心把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我前几天的好多了,拿来测灯管坏了,报价换,换完没换好,继续换,好了测机,显示器驱动板又挂了,只能改 ...

难道我的这个1942也是灯管问题?屏幕开机后会跳屏,回头换灯管试试。

网友:
看来大家换灯管遇到的问题还是满多的,有些比我的还郁闷,同情!看来以后再换灯管价要加点,不然坏了屏,太不合算了。搞维修的现在真是难,件的质量有问题,价高点就说你黑,搞维修的都是包公:}

网友:
LZ。。显示器修好后发个结果吧。。。我们真想知道是乍会事,,,3QY

网友:
换灯管是个技术活,得把显示屏完全解体,我这两天修了几台显示器,三台换管,全体成功

网友:
额  应该是挑

网友:
知道吗 灯管也有正负级  有字那边是高压端
富士康的屏 最好换成品灯架
我换个好多 没什么问题
单独换灯管 问题多多

网友:
LG的这款显示器,是富士康代工的,灯管并没坏,只是灯管线脱落了,小心焊好就可以了,灯管不用换的。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你换灯管的工艺没做好。

网友:
今天换个灯管,HP的显示器,郁闷死,什么都没问题,换好后就是一闪就灭,正负极也接对了,还是不行,不装点就可以,一装就是一闪就灭,不知道哪的问题,郁闷死。。。。有知道的没。知道的说下。。。。。。。。。多谢了。。。。。。。。

网友:
这个高压设计简直有点“变态”,我买的几批灯管换这屏都会高压保护,从旧屏上拆差不多的换上就不会,发现原来的灯管比我买得要细一点。

网友: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灯管线破了。灯管的线与灯管支架接触后打火。要不就是焊接不到位。焊接灯管连接线的时候一定要焊接得非常圆滑,并且还要注意绝缘,一般都是用好一点的热宿管包好。千万不要弄破了。焊接得不好和把灯管线弄破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你这个可以直接买成品灯管带支架的一起换了看看。

网友(点评):
换线和支架还是一样,一闪就灭,不装就没事,一装准灭,最后没办法去了保护好了。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