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倒蹬自己的显示器,帮看看线序对么

楼主(2012-04-24):
电源坏了 想更换个 ,打算上淘宝淘两个~~~就是对地线不太明吧啊·~~是不是那两个口?
12V-空-5V-GND-DIM-GND-ON/OFF 是不是这样的? 求各位师傅说下~~

网友(点评):
从上到下 第一根是开关信号 第二、四接地 第三跟亮度 第无5V 第七12V

网友:
对,没有错,就这样接

网友:
你电压对了,还怕啥

网友:
HKC的电源板         砸电源吗?    就几个配件啊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地线和板上大电容的负极是否是通的

网友:
不要搞错电压就行了,其他线错了慢慢再调整

网友:
HKC  三年质保噢    你显示器过保了吗? 你把后面条形码给我看看  我帮你看看是不是过保了

网友:
找对了就行呢 是这样的啊

网友:
谢谢 ···肯定过保了啊··还是传说中的现代·····   惠科代工的~~~

网友(点评):
哈哈 这个板子好修 你板子现在是什么问题 加我QQ 282220850 HKC的 呵呵

网友:
这个修一下不就好了,用不着换啊

网友:
12V--5V-GND--ON/OFF接这四根就可以了,GND是地线

网友:
电源板最容易修了,何必换板子。

网友:
电源线用得也太差了吧?好像那些山寨板电源线一样。哈哈

网友:
我觉得换电源板比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