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感正常多少阻值

楼主(2012-04-24):
cpu供电电感正常多少阻值   CQ40独立的

网友:
主板上的电感阻值都是0欧的

网友:
在上CPU情况下比较小,不上CPU一般一百以上

对

网友:
一般都是几欧姆!取下CPU有一百多欧姆!

网友:
好像是124什么的,不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