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41 笔记本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2-04-24):
昨天客户送来明基 s41笔记本一台  进系统黑屏, 外接也是黑屏,查了下几乎是显卡的问题,于是bga 换显卡 改良版
771的  开机成了花屏,又搞了一下,换成有铅的,ok不花了 。装好开机进系统黑屏,故障依旧,晕呼,晕呼,
无奈之下只好问客户(电脑公司)怎么坏的,  客户说是用的好好的小孩拍了下死机 来后黑屏,我估计是硬盘可能
有问题 ,于是换了一个旧的硬盘  ,奇迹般的好了。好了,
告诉朋友们,硬盘坏了也会黑屏

网友:
想想也是可能哈,系统问题会黑屏,系统不是装在硬盘里的吗,所以硬盘坏了会黑屏,也是有可能的,谢谢分享哦

网友:
硬盘坏了 ,和系统不行  都会有黑屏的现象啊

网友:
长经验了 在维修前一定要问好出前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是啊,还有显卡驱动不兼容也可能黑屏

网友:
那你不是搞大了

网友:
呵呵~
   这种问题一开始就要先排除系统或硬盘的嘛~

网友:
还好,硬盘就几个坏道,用MHDD搞定了,所以还是有钱赚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8400显卡祼机试不过内存,用手按显卡下面就可以显卡,加焊了三次都不行,晕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