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另类的一种补点方法,不知可行不可行,纯属突发奇想。

楼主(2012-04-24):
pcb 板过孔里边有N 个过孔,而过孔并不是实心的而是空心的,对着光线可以看见。
如图

但是某些过孔因为某种原因被堵上了
我的想法是用极细的钻头把度上的孔打通
然后穿进铜线

做成焊盘

当然这不是BGA 的焊盘,只是举例。
现在就是不知道钻头应该用多大的。
太大就把过孔里边的铜打下去了,那可就麻烦了。

网友:
找根针灸用的针,当然是最细的了。一边加热一般通孔,效果不错

网友:
一般穿孔的点,都有从中间层引线的,不建议用这种方法。+

网友:
这什么要这样做啊!

网友:
我也觉得悬,不过有时死马当活马的时候可以试试.

网友:
有工具也要有实力才行。

网友:
焊工不好的飘过,只补线,不修点……

网友:
不能用转头的。可以用透针。不过焊盘很难做。

网友:
焊工不行 这活就不好干啊

网友:
用烧红的针可以尝试~!

网友:
呵呵 有过   不 过这个 不 怎么好搞

网友:
如果是线不从中间层走的话此方法或许可行。

网友:
之前看到一贴,XBOX360 三红了,结果牛人把BGA的每个点都用了飞线?

网友:
没有这么麻烦吧,我我都是用一根很细的铜丝直接焊在断线的地方,然后前面弄个小圆圈,还是比较好用

网友:
修ibm的板子一般也用针灸针

网友:
以前在维修公司用的就是针灸用的针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是通面的,不过楼主值得一试!

网友:
里面是好几层的 一不小心 碰坏一根就完了 就是没碰坏碰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

网友:
有点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