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1522一体机开机提示扫描仪错误5,关闭后打开

楼主(2012-04-24):
hpm1522一体机开机提示扫描仪错误5,关闭后打开,再开还是如此。

网友:
联机下个新的驱动试一下。。。。。

网友:
清洁扫描架,在不行换个扫描电机。

网友:
扫描电机动作,开机扫描灯闪几下同时扫描架来回走几下,然后就有好像拉不动异响,扫描架清洁过,我是个新手,具体清洁那里我不是很清楚,整个把扫描头拆下来,把几个镜片擦过还是不管用。

网友:
扫描架有没归位?电机动作不一定是好,最好量下阻值。

网友:
扫描卡住了,
扫描马达坏了,要不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扫描头有问题了,或者是,扫描头定不了位,需要清洁一下扫描头正上方那玻璃上的白条部分。这个问题在HP3330的一体机很多,1522我还没有碰到过。1522一般是坏主板的多。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过,但是我全清就好了

网友:
基本上可以判断为主板的问题
1522主板让人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