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t power express 250ap电源图纸或者两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2-04-24):
如题,tt power express 250ap坏了,目测两个电阻烧黑了,想代换,但是不知道阻值,具体看图

网友:
烧成这德行,估计别的地方有短路了吧……

网友:
这种除非有一样的电源才能修好

网友:
这种情况一定要找原版,不然搞好了也可能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