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重转问题

楼主(2012-04-24):
今天去厂里装了一台电脑系统,把桌面的文档移到E盘就变成了绿色 提示文档被锁或权限问题,有人遇到我这里的问题请告知。谢谢  装的是oiffce2003

网友:
你装的是WIN7吗,试试用管理员权限打开试试。XP应该没有这个状况

网友:
其它硬盘盘符可以加密

用NTFS分区后 在属性里就可以操作

仅供参考——其他:

在Win XP操作系统中,系统为我们的提供了“组策略”这一强大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设置“组策略”中的详细参数,来实现限制驱动器和隐藏驱器。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稍有电脑基础知识的用户都能方便实现的一功能。下面就办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操作过程。

一、限制驱动器的使用

如果我们不想让别人使用我们的驱动器,来查看我们比较重要和隐私的文件,或是修改删除系统文件,如安装系统的C盘或是存有一些重要文件的盘符,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操作来限制某个重要驱动器使用。

1、点击开始,在菜单中点击“运行”,系统会打开一个“运行”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输入“gpedit.msc”,点击确定或按回车键。系统会自动弹出一个“组策略”的窗口。

2、在“组策略”窗口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左边的窗口的“‘本地计算机’策略下面有“计算机配置”和“用户配置”两个选项,我们这里选择“用户配置”选项,并依次打开“用户配置”、“管理模板”、“WINDOWS组件”、“WINDOWS资源管理器”选项。

3、这时我们会发现,在整个窗口的右边窗口中,出现了一些选项供我们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右边的设置窗口中,选择“防止从‘我的电脑’访问驱动器”项,并在这个选项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接着出现“防止从‘我的电脑’访问驱动器的属性”设置窗口,在其中有三个选项,分别是“未配置” “已启用”“已禁用”,我们可以系统默认的为“未配置”选项,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个对话框中的参数进行设置了。

4、选择“已启用”后可以看到,在下面就会出现选择驱动器的下拉列表,如果希望限制某个驱动器的使用,只要选中该驱动器就可以了。比如我们要限制C盘的使用,选中“仅限制驱动器C”,就可以了。如果希望关闭所有驱动器,可以选择“限制所有驱动器”。选择好要限制别人访问的驱动器,最后点确定或应用按钮即完成了整个设置过程。

设置完成后,让我们试试看是不是我们设置的驱动器受到了限制。打开设置受限的驱动器,系统自动弹出禁止使用打开驱动器的提示框。由此看出,我们的设置生效了。即便是使用DIR命令、运行对话框和网络驱动器对话框,也无法查看此驱动器的目录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