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A880G+,CPU没电压!

楼主(2012-04-24):
  内存电压正常,3.3V,5V,没有1.2VNB电压,换FP6321还是不好!不知如何修!

网友:
103排阻问题、不知修了多少了。PCB版本6.1的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Check the voltage on the base of Q3.

网友:
北桥也没有1.2V电压呀?北桥只有1.8V,3.3V1.6V,L10无电压!

网友:
FP6321的第1脚5脚12V都有到,Q1集电极C有5V,其它的就都没有电压了!Q1,Q2查本体没有发现不良呀!

网友:
有了3楼的电路图,这个问题很好修的,测下Q1/Q2的G极有没电压,要是没有,查FP6321的2脚到Q1的线路,看是不是中间有电阻坏了,如果没有,很有可能是你换的芯片有问题,当然要原芯片代换,别用9202等代换,如果换好的FP6321还是不行,就换Q1和Q2试下,应该会解决问题。。。。。。。。。。。

网友:
想不到这个电压这么难搞,真的退步了!,FP6321到Q1的线路没有问题,中间100电阻正常!换FP6321,Q1Q2.换都不OK!都是同型号的!此Q1Q2都是和CPUMOS上管一样的,所以拿下来换!

网友:
谁有AZ324M-E1图纸发过来看一下哆!

网友:
BOOT OCSET FB都查了没。。BOOT和OCSET重点查一下。没启动电压和过流对地都会造成无输出。

网友:
三楼的图纸有用,外围电路并不复杂

网友:
好好查下  就这几个原件 不多啊

网友(2012-10-09):
cpu座子上方左边螺丝旁边的103排阻阻值变大引起的,换掉就ok了!

网友:
cpu座子上方左边螺丝旁边的103排阻阻值变大引起的,换掉就ok了!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3-05-07):
FP6321的7脚有高电平不?

网友:
把与FP6321第7脚相连的那个Q3拆掉试试吧!拆掉直接上电

网友:
有个链接讲的换103排阻,我修好一片板,现象与楼主一样。楼上图纸讲的Q3不知在哪里,修好了,但没搞懂,没有图纸,一般CPU电压与北桥不影响的啊。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27497

网友:
103排阻问题    103排阻就在CPU架的底下

网友A:
通病     103牌组      CPU座旁边

网友(2013-07-06):
确实有效。有一块一样的。照上解决。

网友B(2014-04-10):
引用 网友A:
通病 103牌组 CPU座旁边
映泰 A880G+ 的主板cpu没有电压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