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S200 装系统

楼主(2012-04-24):
昨天由二手商那收来三本华硕s200的小本,配制好低奔三 有128 256 03年的机子。拿过来都是进不了系统,其它正常,就是装不进去系统每次都是死在硬件检测中就停啦,用GHOST 试过不行,进PE装过也不行,把硬盘拆出来直接克也不行。现像都 一样,下过好几个版本的系统啦,纯净版的也试装过还是一样。有没有装过这类机子系统的大师指点下迷津。在线等啦。

网友:
将驱动勾掉试试、或换个时间早些的系统试试、、最后或者用个安装系统试试吧、

网友:
用安装版的吧

网友:
拔掉外设试试,

网友:
安装版的试过没有

网友:
各位大神能不能来点建设性的啊。这种机子是没办法由光驱启动的,机子本身不带光驱的用外设光驱也驱动不了,但是他妈变态能从U盘驱动,网上看资料说,得安装windows XP简体中文家庭版三百多M,但安装方法是,请找一张98驱动盘进了DOS进放安装选项。坑爹啊。*脏话*

能从u盘启动的话,u盘启动进dos,用安装版硬盘安装的办法去装,就是把安装文件拷贝到硬盘,然后启动安装文件。具体方法:baidu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一个GHOST版的安装版,挺实用的~!安装不敬的电脑,用ghost安装版就好了。没有的下载我自己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一个GHOST版的安装版,挺实用的~!安装不敬的电脑,用ghost安装版就好了。没有的下载我自己做的~

这机子有得办法引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有得办法引导吗??????????

756461541 有耐性的话传俺个。3Q

网友:
用老一点的系统

网友:
不要用XP3,用XP2的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安装版的试试,以前我也搞过两台,找个安装版的一步一步安装就可以。

网友:
有两种情况,一是系统部兼容,二是,硬件有问题了。一般是显卡。

网友:
用简体版的没有驱动安装 就可以了 我碰到过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啊 逛逛

网友:
就是啊 你想想办法用以前的老系统比如  SP2等试试 祝你好运

网友: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啊,还有以前这个本子用的是什么系统啊,如是查XP能正常用!最主要的还是看此本子是什么配置,以前有没有修过!如果没有修,又装过XP用过,那可以直接告诉你还是没有装对系统,要是修过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接外置USB光驱,然后安装

网友:
用深度9.0的老版本GHOST肯定没问题

网友:
那就用外置USB光驱,安装版光盘慢装吧,驱动就到官网下载吧,最好不要直接用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装驱动,老的电脑用驱动精灵装驱动容易出问题

网友:
拆硬盘用自制的GHOST安装版就可以搞定~!

网友:
用WIN2000装下

网友(2014-04-22):
楼主有没有这机的图啊,我现在接了个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