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G-SURF365 不认PCIE显卡

楼主(2012-04-24):
华硕主板G-SURF365 不认PCIE显卡,但接PCI显卡正常,用PCIE显卡会在2A卡一会,有滴滴声响,然后一路跑码到底,但就是没显示信号。
槽用刷子刷过,PCIE显卡换过。
大家提供下思路看看
解决了,是单桥虚焊了。
华硕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啊 还有 bios

网友:
打阻值,看有北桥和PCI-E 有没有断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