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独显)网卡附近的一个电阻RN4202烧焦,知道 ...
DELL 1440( 独显)网卡附近的一个电阻RN4202烧焦,知道电阻大小的话告诉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2-04-24):
DELL 1440( 独显)网卡附近的一个电阻RN4202烧焦了,知道电阻大小的话告诉一下,谢谢了!!!!!
DELL

网友:
实在找不到的话 从大往小试试

网友:
在网站内找图纸就出来了

网友:
看你的板号 找图纸看

网友:
你说的是网桥旁边吧?RN4202,是一个排阻,75欧的,

网友:
找找图纸吧,做到万无一失

网友:
一般网桥旁边有4颗电阻阻值是一样的都是100欧左右,你可以对照着量量看。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修好了没 的...

网友:
配件还不有到啊,还没有呢,昨天量了一下那个排阻,有一个点可以量通,好像是56K的!!!

网友:
应该都是75欧,这是一个排阻,四路的,都是75

网友:
一般都是几十欧姆的电阻 打开图纸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为啥不自己动手找找图纸呢

网友:
找找图纸吧 还是看到放心

网友:
论坛上的图纸看了没有注明电阻大小啊,没办法只能求救了!!!

网友:
阻值应该不会很大的

网友:
昨天网卡到货换上去,没有找到75欧的用一个62的代用,装上正常可以上网了,应该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