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半小时准时掉电,蛋疼

楼主(2012-04-24):
前两天接到一台联想B460,拿到手的时候点不亮,用风枪加热了显卡显示 了,确定显卡问题,然后做显卡做了后可以亮机了,拷机一会就交给客户了,晚上客户打电话过来说半个小时掉电,返回来,测试真的半个小时就掉,每次都一样,哎,修吧,第一个想到的是散热问题,改了长转,测了还是一样,主板上也没什么东西,想想是不是PCHM55虚焊了呢,加焊了一样,是不是系统呢,做了一样,是不是BIOS刷了一样,CPU换了两个也是一样,只要是进了系统什么都正常,什么电压都有,现在我没辄了,求同志们帮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有热风吹出来吗

网友A:
你还进系统。硬盘都不装,看看半小是掉不掉

网友B:
显卡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C:
每次都是半小时看着不像是散热不好的原因,  肯定是主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看看CPU背面的电容是不是有性能不良的直接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进系统。硬盘都不装,看看半小是掉不掉

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芯片换一个试试。

显卡和PCH都换全新的了

网友(点评):
这个就比较难修了,难道是定时关机开玩笑。。。应该还是硬件,可能有漏电的原件多接几块万用表监测电压看看。

网友D:
掉电后马上能启动吗,还是要过一会才能启动

网友:
CPU温控你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都是半小时看着不像是散热不好的原因,  肯定是主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看看CPU背面的电容是不是有性能 ...

板后面就没有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后马上能启动吗,还是要过一会才能启动

马上就可以启动,又可以用半个小时

网友:
难搞的 问题啊

网友:
你检查一下开关线路的电容,我上次修了一台联想的机器,不定时掉电,就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IO有问题了吧

网友:
没过保的机子就坏了,现在机器质量真杯具

网友:
慢慢查i2c总线上拉电压和电容

网友:
建议换新显卡芯片

网友:
是不是 开关 有组抗?

网友:
掉电是维修中最难修的   。

网友:
BIOS问题,之前修过一台E46A和你的现象一样,最后刷BIOS稿定。

网友:
找找大电容 是不是漏电 !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难说 ,,修好了说下 谢谢

网友:
显卡供电有问题吗
同意楼主:
2.0
穆杰
同意楼主:

网友:
该查的好象你都说没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你绝对忽略了反映故障点的现象或电位,建议你先换个原装适配器试下,再查EC,显卡,特别是起保护作用的脚位

网友:
掉电的就是难修

网友:
还是先刷一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