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4A79XTD EVO求解

楼主(2012-04-24):
m4a79xtd  evo     此板问题

我的主板维修流程:观察主板有无明显问题。1:无爆电容
                                                               2:无烧伤.有洞的元器件
                                                               3:跳线帽正确
量电池有3.06V    跳线帽2.58V
上诊断卡.四针.十针电源     点PWRSW   亮了1~2秒   自动关机    拔下四针电源。点PWRSW 还是一样    接着拔下电源量1.9.10.20#  阻值分别为523.600.880.677
我以为是不上cpu会自动关机      结果还是一样   1~2秒之后就自动关机
接着我强行开机   量的CPU供电  12V进来   没控制 没输出  内存1.5V   0.0V  南桥1.5V   北桥1.2V
测南桥:1:A14:199
              2:USB:最低1.162   高1.170
              3:跳线帽中间脚阻值为:1
北桥的贴片电容无对地
主板上的元器件全是没见过的
写的不好的请多多包涵      指教一下

网友(点评):
华硕的很容易坏cpu上管,华硕的板cpu供电烧了,不上4p也会令电源保护不上电,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拔掉4P,看是否掉电,分区域修

网友:
NV的单桥空焊也会造成此类问题的,加焊桥试下吧

网友A:
问题是掉电了还可不可以再通?或者是要拔掉大电源才能再通,这样可不看到是不是电压保护,还是其它什么问题?你强行通电当然不会有CPU电压了,因为时时序都没有对,你先给板子放个电,看看可不可以,你那板子南北桥空焊的机率都很大,你可以用风枪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桥加焊试试

网友:
这不明摆着的790+750架构的吗?  怎么都看成NV桥了。。。AMD双桥虚的可能性并不高。。看样子像是不缺少电压或不跑码故障的断电。。有示波器测的话好一点。看一下CPU MOS上管极有没瞬间波形。

是啊,AMD双桥的啊

网友:
先放电,刷BIOS,加焊桥,换IO

网友:
应该是是桥虚汗

网友:
查桥供电有无短路,整桥

网友B:
哇,10相供电的

网友C:
那内存没供电.桥能处理的了么!!

网友D:
先从简单入手:那先测下全板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接着测其五大供电,看其是否正常!同时把你的检测卡插上,看下有什么提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掉电了还可不可以再通?或者是要拔掉大电源才能再通,这样可不看到是不是电压保护,还是其它什么问题 ...

掉电了之后还可以同    电我下午有放过   同样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10相供电的

  是啊   我查了一下午     都不敢动休一个元器件      我想等查清楚了在说    都是新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内存没供电.桥能处理的了么!!

我是强开的          也许那电压不对吧

网友E:
跳帽中间脚阻值为1 明显到南桥开路 看有断线没 在不就搞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从简单入手:那先测下全板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接着测其五大供电,看其是否正常!同时把你的 ...

全板待机电压?PWRSW5V待机   跳线帽3V  不知道晶振起震算不算  还有哪些待机电压?
查五大供电   又要强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跳帽中间脚阻值为1 明显到南桥开路 看有断线没 在不就搞桥

谢谢了       我明天去看下   如果又断线那不是没得休了

网友:
建议采用不跑码的故障来修,华硕这样板的通病

网友:
有可能电源IC短路了,建议先拆下电源IC,然后上电试一下还掉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