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710求助

楼主(2012-04-24):
三星R710  班号:BA41-00930A,电流上到1.3A左右,掉到0.35A左右,然后在上到1.3A,反复掉电重启,显卡换过,故障依旧,找不到图纸和bios,求高手指导!

网友:
    在仔细测测看主板上还不是少一组电压,看这种情况像

网友:
你看看不上CPU是怎么样的,不上内存是怎么样的,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是不是CPU的专用供电线漏插到主板上了?

网友:
供电都对吗  都对了的话 做下白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