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集成主板上点0.4A 哪里问题

楼主(2012-04-24):
DELL D630集成主板上点0.4A 哪里问题
主板
DELL

网友:
没有说清楚呢,你都没有说你做了些什么,就一个上电0.4A,我们也不好分析呀,
0.4A的话,好像电压都没有出来得全,你再量一下看看

网友:
按你说的来分析,只能告诉你缺电压。楼主就不能多给点信息吗?
同意楼主:
5.0
weiyusong
同意楼主:

网友:
通电0.4 还是开机0.4?通电0.4待机电压高了 ,开机0.4,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检查CPU 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