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开机和面板开关配合也能修好主板怪事

楼主(2012-04-24):
今天帮一个客户用怪招弄好一块怪主板,是V星的ADM主板。插电按开关无反应,换电源也无反应,量开关处有3.3V,试了下强行开机能加电但不跑码,结果不小心又按了下开关,结果正常跑码点亮了。怪了。。。。最后就把电源绿线引出主机外当开关强行开机,然后告知客户,按强行开机后再按下面板上的开关就正常用了 .V星的这款式主板真差,平常就是桥附近有个别电容鼓包就不跑码了

说明一点,当我们在强行加电开机不跑码时,按下复位或开关,说不定有想不到的结果。呵呵...

网友:
够经典的案例

网友:
你那板子是什么板号,我在MSI修了几年,就没有见过像你那么搞的,

网友:
IO或者时钟坏了,经常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型号是MS-7244红色的大板,没有集显的。我已代换了32.768

不通电就四步再加几个条件,你说板子现在可以开机,说明,3VSB,5VSB是对的,上面你也说了开机排针那里有3V电压,这问题不就出来了吗?看看排针到I/0的信号SP_IN#,当你按开关的时候,SP_IN#有没有拉低,如果没有那就是PCB断线,如果有那就往下看,PWBTIN#有没有变化(他是给南桥的)如果没有的话,换I/0就OK了,如果有,你就看看南桥发出的SLP_S3#出来没有,如果没有出来,你就看看南桥的工作条件,3VSB电压,32.768KMHZ.电池电压,COMS跳线电压,如果有出来的话,你还要看I/O有没有收到这个信号,如果没有收到,说明南桥到I/O也就是SLP_S3#信号有断线,如是收到了这个信号但是还没有通电,说没南桥的工作正常,是I/O没有把SP_ON#也就是电源的绿线拉低,所以电源不工作?你可以看一下,电源的绿线是不是直接接在I/O,也果是的话就是I/O坏,如果不是的直接连I/0的话,它就要通过一个三极管。
通电就这么几步清楚了没有?

网友(点评):
非常受教,学习了,

网友:
客户也能接受      这样的经验还收起来比较好吧  别误导人

网友:
建议遇此故障,先按不通电思路来修;不要这样搞,对谁都没有好处的!!

网友:
啊,碰到同道中人了,我前几天碰到个富士通小机箱的,应该是MSI代工,里面也是有个MS-7,按开关无反应,一定要强行短接绿线和黑线一下,再按开关才可以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那种迷你小机箱板型太奇怪,懒的跑线,最后也是引出绿线和黑线,装个开关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