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880G+不开机 CPU/NB电压均无

楼主(2012-04-24):
今收到客户拿来映泰A880G+主板一片、板子蛮新。应该没过保。但客户急着用、等不了返厂修。叫我快点处理。
1、插电源、测试卡、复位灯常亮 没复位
2、用万用表打电压 内存1.5v正常。CPU/NB电压均无。
本人最喜欢修的板就是此类电压问题板、电压OK一般就OK、不会有什么不稳定问题出现
维修思路在下就不细说了、因为没电位图、就把维修点告诉大家下CPU座上面有一个0402规格103排阻、应该是飞尘引起排阻引脚间阻抗变化导致电压拉低、跟换后OK。

网友:
学习了,那个排阻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
学习了,高手看问题都是怎么简单

网友:
高手  向你看齐 要是我看到这样的板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
果然是高手,这个必须要有强大的理论基础啊

网友:
学习了.如果能说说过程就好了

网友(2014-04-12):
晕,我换了可以了  但是南北桥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