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 问 ISL6545 可以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2-04-24):
刚接到的主板  12V 短路  换了一组 MOS管  和 电源IC  可以触发  但5秒 掉电  强制开机    发现在 ISL6545 发烫
这IC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路过  顶下  也想知道可以有什么代换

网友:
我对这些很盲目

网友:
用RT9202代换.

网友:
要是想用RT9202代换的话,要把6,脚与7脚比对好,其它应该都差不多,可以做下尝试;

网友:
9202大致相同可以试试

网友:
代换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