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接适配器不开机 接可调电源(中间针不接)可以开机但不充电

楼主(2012-04-24):
版号是la-4595p  好像是只要中间那个检测的针不接就可以开机 但是不充电,什么原因呢 求思路和图纸

网友:
先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中间针不接DELL的好多机器是不能充电的,开机还会提示电源不对,因为它检测不到电源的信息

网友:
换个同类电源区分是机器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换过电源适配器 不行

网友:
适配器检测电路的问题。  找图纸从适配器针那跑线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