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L213T的曲折维修

楼主(2012-04-24):
接一台同行的神州承运L213T,上电到0.1多就掉了。开关和3/5V都在一个小板上,电源接头看来是烧了,19V的焊盘已烧了个洞了,上家直接飞到了和大板的连线接口端。3/5V芯片ISL6232 已加焊过,显卡的供电芯片ISL6227也加焊了,还好,桥没动。只跑了0.1,看来电压还没出来。行吧,找出电路图再说。先查EC吧
susb#3.3V正常,susc#1.0V,不对哦,呵呵一下就找到故障点了。心想没这么简单吧。这个信号电压怎么会偏低呢,既然susb#正常那南桥应该也正常吧,先看这个信号去哪了,就此恶梦开始了。

网友:
首先到了PU724,找了半天,居然没装,白费工夫,唉有点位图就好了

网友:
再往下找,作为PU9的shdn#,是不是它拉低的呢,去了0欧的电阻通电测下电压,很失望,还是1.0V

网友:
再来,下一个又去了测试点,没用

网友:
再来,到了jp707,赶快找,哦,是到小板的连接口,好办,把2脚拔了,通电,涛声依旧

网友:
再找,去了南桥了,去电阻,再测,还是一样

网友:
下一个,susc#的产生,3V的上拉,下面的电容没装,SLP_S4和SLP_S5都是正常的3.3V看来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个好像是网卡的什么东西,摘电阻再测,还是一样,郁闷

网友:
没了,哦,还有EC,是不是它拉低的呢,挑4脚测试,也一样。快没辙了

网友:
看来还是老实查工作条件吧,SUSB#是正常的,看来EC应该工作正常了,先看南桥再说,供电,3V的供电怎么没了,哦,开关没开,呵呵,搞晕了。再开,怎么没反应了

网友:
开关在小板上,供电芯片是ISL6232,LDO3、LDO5输出正常,SHDN#有5V,EN3和EN5没有电压,电感上也没有电压,看来是要按下开关以后才会产生。那EN3的开启信号来自哪里呢,跑线,也来自EC

网友:
一个问题没修好,新问题又来了,ISL6232条件都满足 ,会是什么问题呢,不管了,加焊吧。补焊后,再开,呵呵,又可以了。准备用波波看看南桥的时钟,奶奶的,又不行了。是不是开关的事啊,用酒精洗下先。再开,又可以了,再来,每次都行了,原来是个小问题。

网友:
开机再测南桥的三大工作条件,全都正常。至此没了思路

网友:
修了一台液晶,没事又来看看这块板。对,南桥也有参考电压的。赶快测下。问题出来了,没有5V。看下D83脚的对地阻值,只有14,心想,惨了,桥挂了。干 吧,上BGA,取南桥,测F6的对地阻值,只有 10多,还真挂了,换新的,再上BGA,好了。

网友:
信心滿滿 的上电,还是一样,娘的,不管你了

网友:
呵呵  下文呢     楼主 有点意思啊

网友:
要知后续如何,且听明天分解

网友:
都搞到这地步了  放了可惜/////

网友:
是啊 都跟着你的指导啊..希望解决

网友:
晕死,你倒是睡着了,把我们带的睡不着觉了,望楼主明天早点分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