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电阻阻值减小导致无CPU供电

楼主(2012-04-24):
主板型号:DVR PC-DVR-945GCL-L
            主板故障:触发无复位 不跑代码
维修思路:测主板上各供电 时钟 PWRGOOD
测量结果发现 无CPU供电 其它供电都已经到位 查CPU供电IC为ISL6312 测其工作条件发现PIN36EN 无电压 跑线 一端到上拉电阻R304 上拉电阻为ISL6312 EN脚提供上拉 上拉电压为1。2V 从此就可以证明INTEL主板必须所有电压到位了才能开启CPU供电 一端到Q11 NPN三极管的C 极 测B极为0。7V 不正常 继续往前查 Q11B极通过R418电阻 然后到Q13 R417在这里提供5V 上拉 测Q13B极为正常的高电平0。7V 为什么C极还会有1V左右的电压呢 以为Q13损坏就换了 结果还是不能拉低C极电压 继续查电路 结果出人意料之外 R417 这个电阻损坏 正常应为1K 在主板上找到测试发现为100 欧 难怪Q13 拉不低C极电压呢 电阻损坏阻值增大的很常见 很少遇见电阻损坏阻值会变小的

一般en电压是有12v 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成1。2v的。。。。。还有个人认为,三极管b极是高电平的话,即使是12v过来也会拉低的。“在不烧管的情况下|

网友:
因為並連吧~

网友:
楼主运气好呀,我也搞过这板子,一样的型号

网友(点评):
不知道为什么,主板的这个位置的电阻故障率高

网友:
关于CPU无供电的。我一般换了电源管理不行的话。就无头绪了。  楼主技术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灰尘引起的电阻值变小.

网友:
电阻阻值减小的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 搞了差不多5年维修 还是第一次遇见

楼主误判了

网友:
只听说 , 自己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挺怪的

网友A:
DVR也不算很杂了,监控专用的,我这有个客户经常拿这种板子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R也不算很杂了,监控专用的,我这有个客户经常拿这种板子来修

很少修主板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板子

网友B:
是普通电阻还是热敏电阻?普通电阻坏了只会增大,不会减少!
请楼主 不要忽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普通电阻还是热敏电阻?普通电阻坏了只会增大,不会减少!
请楼主 不要忽悠人!!!

上面标着102 是普通电阻 你没遇到过就不要说我忽悠人 确实电阻阻值减小了 论坛里的很多人应该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C:
我最讨厌说“杂牌”,维修是没有杂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最讨厌说“杂牌”,维修是没有杂牌的。

这板子确实不常见 我是第一次遇见 那我应该怎么称呼它的中文名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确实不常见 我是第一次遇见 那我应该怎么称呼它的中文名字

你如果当着客户这么说,那就耍“长假”吧。维修人,只管修好,不管它是什么牌子。

网友:
有图纸后能分析成这样,真的很不容易啊 ,厉害,学习了啊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当着客户这么说,那就耍“长假”吧。维修人,只管修好,不管它是什么牌子。

只是个称呼 何必太在意呢 好多人都是这个称呼 不管在IT 或是别的行业

网友E:
灰尘引起的电阻值变小.
灰尘回引起阻值变小吗,好像没有听说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灰尘回引起阻值变小吗,好像没有听说过呀

电阻我给用洗板水擦过 表面清理的比较干净万用表测量阻值还是100 欧姆

网友:
不过说真的,好多主板无复位都是因为没有1.2V给电源管理芯片的EN提供高电平信号引起的无CPU供电,从而无复位的!!

网友:
作为上拉电阻就算1K变为100也没什么大的影响,又不是线性放大电路

网友:
厉害  我还 以为 没有 开启信号呢

网友:
好明细,  小弟学习了谢谢LZ

网友:
这个我没有误判 当时也觉得奇怪 还量了好几次 电阻本身也清理过了 可就是电阻阻值变小 不伦你相信不相信 换完这电阻 此板修复 今天早上还来测试了一遍 有些事情可能自己遇到过了 才会相信吧 当时饼哥讲课的时候也讲过电阻损坏阻值会变小 当时自己也觉得不可能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像楼主一样的板子也是无复位 是cpu供电这边下雨的时候进水了现在还没修好 正好借鉴楼主的帖子试试看!谢谢楼主分享
个人觉得贴片电阻阻值变小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体积小要是进水了或者是别的导电的液体渗透到电阻里面去再加上里面打火漏电使他炭化这样阻值也就会变小了 比如我们在修电视漏高压的时候,高压会打在电视机的壳上面,要是打久了表面久会有一层黑色的炭化的物质,此时要是拿表来测量塑料壳你会发现上面也是会有组织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片12V串9K+1K的电阻,结果1K变小至400Ω左右,1.2v直接变成0.5v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楼主的图画的不错

网友:
一般都是换芯片 要是不行 就换板了

网友:
强悍的楼主,学了一招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也会引起CPU不供电?以后要注意了,楼主很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