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专业勿进!!! 高手指教!

楼主(2012-04-24):
今天接到一y450独显的机器,客户说是散热不好没说死机  我接过机器开机试机  总是死机 。 硬盘 内存 cpu都换过了 光驱 键盘蓝牙都取下来了  bios 也都刷了 到底是哪的问题呢?  注:散热片温度有点高 南桥也感觉比其他机器热    现在是不定时死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6902-1-1.html

网友:
风扇对着吹。。看看能坚持时间长不。如果能。看看散热管坏没。。风扇转速够不。。显卡CPU 压好没。垫子。垫的如何  。。。。。。。。。

网友A:
散热片没问题的  我换过主板就没事了    装原机所有东西就没事了

网友:
这个板就是显卡问题 把显卡重做一下就好

重做不行建议。找个拆机的试试。。这本子都坏很多了显卡。。跟V3000快接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没问题的  我换过主板就没事了    装原机所有东西就没事了

  问题还在主板上呢 哎 如何查呢 虽说客户不着急使  也得修好啊

网友:
这个板子我经历过  散热器和这些发热芯片么来接好也会时不时的死机重启 等等 你试着把散热硅胶打好些

网友:
显卡重新值下试试,不行换个新的

网友:
死机首先 就 加焊下 南桥 吧

网友:
这机器我搞了三个了。。问题不一样,但是修好后都有一个问题。。。掉电。。。

都是显卡温度太高。。。清理干净,加硅脂,加铜片,都没问题了。。。。

先把它弄得不这么热了,如果还有问题再怀疑别的地方,这机器散热就一B

网友:
嗯 散热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用多久死机?

网友B:
把CPU检测温度的心片下了,把风扇改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PU检测温度的心片下了,把风扇改常转

试问一下这样行吗     如果有什么其他问题就不好弄了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台 不过是G450也是显卡温度过高  铜片也换过了也是不行

网友:
如是你说的这样,建议先查U有没有缺电压,

网友:
我还以为问的问题有多专业呢,

网友:
这款机器死机,一般都要换显卡,加焊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