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22) 笔记本系统坏了 尽力指教下吧

楼主(2012-04-24):
苹果的系统怎么装   系统如果要改做  xp  和Win7  具体怎么做呢   谢了   大虾门~~~

   开机 按住ctrl建  出现两个启动项  这两个都起不来  具体的都是什么意思呢  高手赐教   感激不尽

    现在是开机不进系统

网友:
可能要刷才可以吧

网友:
直接用光盘   没啥难度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905281333 扣扣

网友:
同意楼上,用苹果系统光盘引导

网友:
用苹果系统引导,可以在网上买光盘自己安装,然后再做其它系统。

网友:
重新安装 或者用苹果下的BOOT什么的工具   但得先装好苹果

网友:
直接就装了像装普通机器一样装。硬盘拆出来直接放到别的机器上装起来就行了

棒槌,你以为是普通的笔记本啊

网友:
拒绝灌水

网友:
把整个硬盘重新分区.按照一般的PC来装xp或win7就可以 了,不过这样MAC就没了.如果要保留MAC的话,装windows的就有些麻烦

网友:
没有装过苹果!

网友:
先把MAC的光盘放入电脑,按C盘开机,光盘引导后安装,如果不能安装,选磁盘工具,对整个硬盘抹掉选日制式分区一个,再装MAC系统。
如果要装MAC,windows双系统,MAC装好后,在主介面下拉菜单中选 进入/系统工具/Bootcam助理,里面会要你分割一个Windows分区出来,点滑动条分割出一个大小的windwos分区,成功后放入windows安装光盘,不能用Ghost的,要用那种一步步装的那种,也是按C开机,用光盘启动,到时会要选择安装的分区,就是刚刚分出来的格式化一下就可以安装了
装好后很多驱动会没有,到苹果的网上看说明下载支持你的MAC电脑的Bootcam软件,装好后所有驱动和快捷键都能用了,,大功告成

网友:
这个费点劲赚的钱也多。装XP硬盘重分区装就行。

网友:
把系统安装光盘放进去,就是在你的这个界面上多等一下,知道读出来光盘就可以按照常规的安装了,前提是要保证光驱读盘性能好。或者你用工具在移动硬盘上做一个硬装的WIN7系统引导在开机之前挂载上去也行,我就是这样装的,没问题

网友:
呵呵,搞不懂干嘛买苹果了还要用XP系统哦,有钱人能折腾吧

苹果就一垃圾!
有些人就是盲目的追风来的!

网友:
先装苹果系统,用光盘引导。后装XP既可

网友:
苹果就一垃圾,不过是一群捧臭脚的给捧起来的!

网友:
硬盘拆出来直接放到别的机器上装起来就行了

网友:
用苹果系统盘..读出光盘才看的见光驱的盘

网友:
我朋友装苹果的系统收了100多。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