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复位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2-04-24):
不开机情况下···  有示波器打PW线路  有跳变···
通电情况···内存电压过低  只有1.4V  0.79V  但是电压也是有跳变的· 因有一片同样的主板···对照排查 无果··

网友:
这主板最爱坏南桥,我遇见几个了

网友:
南桥和时钟都查一下看看。

网友:
感觉是南桥晶振电路和南桥的问题多。

网友:
还是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来吧,不能急于求成了,慢慢来吧!

网友:
希望早日有结果分享

网友:
跳变的板桥应该有问题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
急成不了大事

网友:
内存电压低就查找原因啊!其他的电压正常吗?这机子桥爱                                                       坏。

网友A:
这板我修过一片,是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
先修内存电压呀,电压都正常再考虑其它

网友:
北桥问题居多。。。。。先考虑 加汗桥

网友:
内存为啥电压不正常查了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内存供电 IC 8105,MOS管这一块先查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CPU电压也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我修过一片,是时钟芯片坏了

时钟坏···会把电压拉低?

网友:
IC 8105   八脚被一电阻拉低··这个电压正常时1.8V   即内存供电···
··

网友:
G31的易坏南桥,复位闪,可以吧IO复位针脚挑,在看故障是否变话,内存供电,不能偏低

网友:
根据时序来修吧

网友:
这板修过,换I\O好的!只不过不是你那问题

网友:
昨天修道片,同样现象,估计南桥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759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坏···会把电压拉低?
时钟芯片坏了,14.318会不会起震

网友:
查查南桥 跟时钟吧

网友:
先解决内存电压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华硕的板,也是复位灯常亮的,拿下 BIOS芯片 开了 机再装上就正常了。。。

网友:
你就按他们的维修经验挨个换。准能换好。没时序也只能这样肓修了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今天我修到一块945GZT-LM的主板,复位灯闪,查到内存没有供电出来,修好内存供电后,就好了。我是个新手,希望能和同志们一起多交流交流,共同提高,有此意向的同行,不妨加QQ,有时间咱们互相学习!要是需要图纸的话,我这里有

网友:
GA-G31M-ES2C的板子 复位一闪一闪的 就两个问题 【时钟 。 南桥 】 说其它问题的 你直接忽略 除非你CPU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