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500 特殊主板,特别故障,待机0.01,不触发

楼主(2012-04-24):
东芝R500,主板只有巴掌大小,元件极其精细,主板超薄只有3张A4纸的厚度,集成CPU/南北桥/内存。
故障情况:插电后,待机电流瞬间由0.04A降至0.01A,不触发。
检测过程:首先,测量公共点,没有15V供电,往上查保护隔离电路,电源口到第一个场管S极有15V,G极也有15V,输出D极只有0.7V电压。这里应该是G极缺少一个拉低电压的信号,所以D极没有正常输出。由于没有图纸,无法沿着G极往上查,所以只有先量一下各电压的对地阻值。测量到CPU电感时,发现其对地阻值为0欧姆,短路啦。把CPU供电的上下管、电容和供电IC MAX8772统统拆下,测量CPU电感对地仍为0欧姆。
没法子啦,只有“烧鸡”,加3V电压在电感处烧板,电流上升到1.85A,只发现集成CPU温度过热,其他元件没有发现过温的。
难道是CPU烧坏了,短路引起这种故障的?
由于这板子超薄只有3张A4纸的厚度,摘下CPU重做,主板肯定要变型啦。
请大家帮忙分板一下,是不是CPU故障。谢谢

网友:
不触发的板子就不要纠结了。既然怀疑CPU 摘下来再说。

网友(点评):
主板太薄,易造成变形,不敢乱摘

网友:
楼主这么牛B,竟然用3V烧CPU。。杯催,,CPU电压顶多只到1.5吧,,而且在1.5的时候CPU也肯定会发热的。。另外,你把供电IC取了,上下管取了,你没发现还不触发吗,现在和CPU有毛的关系。。我还没发现。。。

网友:
LZ想把U烧熟了吃吧...U能用那么高的电烧啊...

网友(点评):
电压是一点点加到3V的,此时CPU也才是热热,并不烫手。

网友A:
电压是一点点加到3V的,此时CPU也才是热热,并不烫手。IC和上下管都取下了,待机仍是0.01,不触发。
CPU电感还是短路,不知是否和这有关系

网友:
CPU有3V供电的吗???????

网友(点评):
是加在CPU上,温度也只有60度左右,不烫手。发热是很正常,但其电感对地短路,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个人认为和CPU

网友:
把CPU电感翘起来判断是前及还是后级短路,你就知道是不是CPU 问题了

网友(点评):
后级短路

网友(点评):
我一直不知道楼主说的短万用表的阻值是多少,你说短的时候CPU是否在上面。。。

网友:
电容全取下来看还短吗

网友:
你说的太夸张了吧 3张A4纸  也太薄了吧

网友:
后短就慢慢找后短,~

网友:
呵呵本来快要死的这回彻底了

网友:
后级短路,是直接通CPU的,应该就是CPU问题,还有什么好查的吗

网友:
我有一个索尼小板子。差不多,是南桥板了,不好做啊,太小的板子,厂家是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一点点加到3V的,此时CPU也才是热热,并不烫手。IC和上下管都取下了,待机仍是0.01,不触发。
CPU ...

CPU电感对地的阻值本来就低,你上CPU的话只有几欧的阻值,不触发和这个没有毛的关系,你即然CPU上下管电管都去掉了就不要怀疑CPU了,修触发的问题吧,触发时只有EC南桥在起作用。。主要看EC南桥的待机时钟复位触发信号RSMRST,

网友(点评):
不触发和CPU没有毛的关系,这点你说得对

网友:
CPU对地只有1欧姆,不可能是正常的吧。但这点和不触发没有关系,你说的可能是对的
那我还是查查保护隔离电路场管G极,控制电压19V,不正常
又没有图纸,不知往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