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7200.12 320G 声音正常 BIOS检测为0M

楼主(2012-04-24):
如题 型号和固件版本都显示的正确,就是显示0M
是不是固件坏了 能刷吗

补充内容 (2012-4-25 13:37):
已经搞定!

网友:
固件门故障
用m,6,2,,,,,22 试试

网友:
还得先搞个COM转TTL得线。。。

网友:
直接从网上下载对应固件,直接刷,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令线 是否就是指 连接超级终端和硬盘的那条线呀。

是的,淘宝上可以买到,几十元一根吧。

网友:
已经搞定 翻箱倒柜找到原来NOKIA的手机数据线  直接把非USB那头剪掉 三根线,一条是底线,其他两条随便接的 竟然没接错。。。直接终端 m,0,2,,,,,22
关机 重启后OK 然后固件更新到CC49 数据都在!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B:
这个盘修好也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盘修好也用不了多久了。

为什么呀 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