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驱动TFT 3寸 的疑难杂症 请高手速来解答

楼主(2012-04-24):
51单片机驱动TFT 3.0寸的屏如果编一段程序 作为温度曲线显示  也就是51驱动TFT  但是我有个疑问  51单片机用TFT显示一个全彩图片  刷新速度好慢  没有试过动态显示 如果是动态显示是不是也是同样刷新速度   我尝试过把原先12M的晶振换为32MHZ的晶振
刷新速度是变快了  但是我担心会不会因为更换了晶振  需要修改C语言

网友:
用的什么单片机啊?STC的还是AT的51,如果是STC的下载程序时有个双倍速,也就是那个6T的,那个同样的晶振速度能快一倍。你可以直接换32的试试,如果单片机支持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用带字库的1602或12864 多简单呀,高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
用8位的51实现曲线显示,还是彩色的,还是3寸屏,有点勉强。后续维护也是问题。

建议用32位,stm32跑GUI。